各位朋友,老师,兄弟,请教一个IGBT的问题

楼主(2011-12-10):
我现在手上有个台湾容萱的可控硅控制模块,和一个相对应的温控器,带SSR控制输出,4-20mA,可控硅上有4个控制角G1.G2,K1 K2,还有3个主触点,我该如何配线,以前用SSR两个角,现在4个脚有点含糊,请高人指教,还有关于脉冲控制是不是根据你所发的脉冲频率输出对应比例的电压呀?

楼主:
这是我在论坛里面复制的图片,原图不可以上传,浏览器问题,上不了文件。

楼主:
自己顶 帖子不要沉了

网友A:
你这个配置是不行的,中间需要一个器件,将4-20MA转换为脉冲的装置,这个装置参考以下的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22970&page=1#1145561

网友B:
这种IGBT管,我们用得不少,不过一般都是用来维修的。很少自己做电路的。我也不知怎样控制啊

网友C:
这是一个由两个单向大功率可控硅并联的模块,K1、K2是和输出端直通的,G1、G2分别是两个可控硅的控制极,变频器的主电源回路部分用的较多,主要作用是防止变频器上点瞬间过电流引起空开跳闸,有些变频器是用接触器代替这一部份。

楼主:
3楼的大侠,请教三住触点该如何接线,G1.G2.K1.K2又怎么与电力调整器配合使用呢?脉冲接点是接哪个端子?我有一个计时器是松下的,可以以0.0001秒/次的频率闪烁脉冲,可以调整时间间隔。想用计时器发脉冲给可控硅调整电机转速。
没办法,老大太垃圾,只能独辟蹊径,搞自己的一套呀。还希望楼上不吝赐教。

网友D:
产品内置两个IGBT和两个FWD,4和6脚分别是两个IGBT的门极,1和3脚是两个IGBT的C极,2和7脚是其中一个IGBT的E极,5脚是另一个IGBT的E极,你看看明白不?

网友D:
两个控制脉冲分别是G1和K1为一组,G2和K2为一组

网友C:
你看看器件侧面是否有一个这样的图,如有它就不是IGBT器件,是一个复合可控硅,它的触发电路没有IGBT的那么苛刻,在交流电调速中使用注意触发相位,大多数的调速电路都是选用双向可控硅,K1、K2是与输出端3脚相通的,G1、G2分别是两个可控硅的控制极,1脚、2脚是阳极。触发电路你可以参考励磁调速器里的触发电路。

网友E:
印染行业用的挺多的

网友F:
点焊机里好像有用的

网友G:
有直接可以控制这个可控硅的温控,不过便宜的也要200多,不带缓起动。你手上的4-20ma温控不能直接使用,要加一块控制板。建议加控制板经久耐用。

网友G:
因为控制板不贵,足以抵销温控的差价

网友H(2012-01-30):
你看看器件侧面是否有一个这样的图,如有它就不是IGBT器件,是一个复合可控硅,它的触发电路没有IGBT的那么苛刻,在交流电调速中使用注意触发相位,大多数的调速电路都是选用双向可控硅,K1、K2是与输出端3脚相通的,G1、G2分别是两个可控硅的控制极,1脚、2脚是阳极。触发电路你可以参考励磁调速器里的触发电路。
wananjushi

网友H:
具体电路就是九楼说的
wananjushi

网友H:
两个控制脉冲分别是G1和K1为一组,G2和K2为一组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