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触摸屏传送问题

楼主(2011-12-10):
触摸屏型号:NT31-ST121B-V2 。系统版本是Ver3.1传送到NT31-ST123B-V3,系统版本是4。02。不能用,显示硬件不一致,用NTST4。8C,电缆线是XW2Z-002T,请问各位大师指点,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版本太低了,更新一下

网友B:
各位大吓,有没有OMRON NTST4.8C的软件啊,谢谢啊
中华工控人

网友B:
各位大吓,有没有OMRON NTST4.8C的软件啊,谢谢啊,我MEIL:
yingsong22@126.com
中华工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