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2软件问题

楼主(2011-12-10):
我在工控上下载的GXWORKS2的软件安装时老是显示ID错误,ID不是序列号吗?
天道酬勤

网友A:
是的 楼主
你要确认输入正确 我之前和你一样 老是提示输入ID 我就把序列号输进去 结果还是不行 后来仔细一看复制的时候漏掉了一个数字 呵呵 要细心哦

楼主(2012-02-22):
感谢了,前些时侯有点忙.
天道酬勤

网友B:
哦;我也要安装;谢谢了

网友B:
安装好了;非常实用

网友C:
你好 那 ID号我怎么找不到 啊 你能把ID号给我吗

网友B:
id号码;在软件解压后有一份说明;上面有

网友D:
额 这个用起来和8.86区别大么?

网友D:
今天也下了一下~准备替代8.86 反正是初学弄个新的 要不还要从新熟悉

网友E:
和GX GPP號碼相同即可

网友B:
号码一样;可以仿真所以三菱plc

网友F:
gx works2 还是没有Q172 173cpu选择额。。。感觉跟gx developer 一个样。就是界面好看了

网友G(2012-04-09):
有很大的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