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0):
669966]induction machine   感应式电机
horseshoe magnet   马蹄形磁铁
magnetic field         磁场
eddy current          涡流
right-hand rule        右手定则
left-hand rule          左手定则
slip                        转差率
induction  motor     感应电动机
rotating magnetic field    旋转磁场
winding                  绕组
stator                    定子
rotor                     转子
induced current      感生电流
time-phase             时间相位
exciting voltage      励磁电压
solt                       槽
lamination              叠片
laminated core        叠片铁芯
short-circuiting ring  短路环
squirrel cage           鼠笼
rotor core              转子铁芯
cast-aluminum rotor 铸铝转子
bronze                   青铜
horsepower            马力
random-wound       散绕
insulation               绝缘
ac motor               交流环电动机
end ring                端环
alloy                     合金
coil winding           线圈绕组
form-wound          模绕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   工作特性
frequency              频率
revolutions per minute    转/分
motoring               电动机驱动
generating             发电
per-unit value         标么值
breakdown torque  极限转矩
breakaway force     起步阻力
overhauling            检修
wind-driven generator 风动发电机
revolutions per second  转/秒
number of poles      极数
speed-torque curve  转速力矩特性曲线
plugging                 反向制动
synchronous speed  同步转速
percentage             百分数
locked-rotor torque  锁定转子转矩
full-load torque        满载转矩
prime mover           原动机
inrush current         涌流
magnetizing reacance    磁化电抗
line-to-neutral               线与中性点间的
staor winding                定子绕组
leakage reactance         漏磁电抗
no-load                        空载
full load                        满载
Polyphase                     多相(的)
iron-loss                        铁损
complex impedance       复数阻抗
rotor resistance             转子电阻
leakage flux                  漏磁通
locked-rotor                 锁定转子
chopper circuit             斩波电路
separately excited        他励的
compounded               复励
dc motor                    直流电动机
de machine                 直流电机
speed regulation          速度调节
shunt                         并励
series                         串励
armature circuit           电枢电路
optical fiber                 光纤
interoffice                   局间的
waveguide                  波导 波导管
bandwidth                  带宽
light emitting diode      发光二极管
silica                           硅石  二氧化硅
regeneration               再生,  后反馈放大
coaxial                        共轴的,同轴的
high-performance        高性能的
carrier                        载波
mature                       成熟的
Single Side Band(SSB)  单边带
coupling capacitor        结合电容
propagate                  传导 传播
modulator                  调制器
demodulator               解调器
line trap                     限波器
shunt                        分路器
Amplitude Modulation(AM)调幅
Frequency Shift Keying(FSK)移频键控
tuner                        调谐器
attenuate                  衰减
incident                     入射的
two-way configuration 二线制
generator voltage       发电机电压
dc generator              直流发电机
polyphase rectifier       多相整流器
boost                        增压
time constant             时间常数
forward transfer function         正向传递函数
error signal                 误差信号
regulator                   调节器
stabilizing transformer  稳定变压器
time delay                 延时
direct axis transient time constant  直轴瞬变时间常数
transient response      瞬态响应
solid state                 固体
buck                        补偿
operational calculus    算符演算
gain                         增益
pole                        极点
feedback signal         反馈信号
dynamic response     动态响应
voltage control system        电压控制系统
mismatch                失配
error detector         误差检测器
excitation system    励磁系统
field current           励磁电流
transistor               晶体管
high-gain               高增益
boost-buck            升压去磁
feedback system    反馈系统
reactive power       无功功率
feedback loop        反馈回路
automatic Voltage regulator(AVR)自动电压调整器
reference Voltage  基准电压
magnetic amplifier  磁放大器
amplidyne             微场扩流发电机
self-exciting          自励的
limiter                  限幅器
manual control      手动控制
block diagram       方框图
linear zone           线性区
potential transformer  电压互感器
stabilization network   稳定网络
stabilizer               稳定器
air-gap flux           气隙磁通
saturation effect   饱和效应
saturation curve    饱和曲线
flux linkage           磁链
per unit value       标么值
shunt field            并励磁场
magnetic circuit    磁路
load-saturation curve  负载饱和曲线
air-gap line           气隙磁化线
polyphase rectifier  多相整流器

circuit components    电路元件
circuit parameters    电路参数
electrical device     电气设备
electric energy       电能
primary cell          原生电池
energy converter      电能转换器
conductor             导体
heating appliance     电热器
direct-current        直流
time invariant        时不变的
self-inductor         自感
mutual-inductor       互感
the dielectric        电介质
storage battery       蓄电池
e.m.f = electromotive fore  电动势
unidirectional current 单方向性电流
circuit diagram       电路图
load characteristic   负载特性
terminal voltage      端电压
external characteristic  外特性
conductance           电导
volt-ampere characteristics  伏安特性
carbon-filament lamp  碳丝灯泡
ideal source          理想电源
internal resistance   内阻
active (passive) circuit elements 有(无)源电路元件
leakage current       漏电流
circuit branch        支路
P.D. = potential drop 电压降
potential distribution 电位分布
r.m.s values = root mean square values 均方根值
effective values      有效值
steady direct current 恒稳直流电
sinusoidal time function 正弦时间函数
complex number        复数
Cartesian coordinates 笛卡儿坐标系
modulus               模
real part             实部
imaginary part  虚部
displacement current 位移电流
trigonometric transformations 瞬时值
epoch angle 初相角
phase displacement  相位差
signal amplifier 小信号放大器
mid-frequency band 中频带
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 (BJT)双极性晶体管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FET)场效应管
electrode  电极 电焊条
polarity 极性
gain 增益
isolation   隔离 分离 绝缘 隔振
emitter    发射管 放射器 发射极
collector   集电极
base   基极
self-bias resistor 自偏置电阻
triangular symbol  三角符号
phase reversal   反相
infinite voltage gain 无穷大电压增益
feedback component  反馈元件
differentiation  微分
integration 积分下限
impedance    阻抗
fidelity     保真度
summing circuit 总和线路 反馈系统中的比较环节
Oscillation 振荡
inverse     倒数
admittance 导纳
transformer  变压器
turns ratio 变比  匝比
ampere-turns  安匝(数)
mutual flux 交互(主)磁通
vector equation 向(相)量方程
power frequency 工频
capacitance effect 电容效应
induction machine 感应电机
shunt excited 并励
series excited 串励
separately excited  他励
self excited 自励
field winding  磁场绕组  励磁绕组
speed-torque  characteristic 速度转矩特性
dynamic-state operation 动态运行

salient poles   凸极
excited by 励磁
field coils 励磁线圈
air-gap flux distribution  气隙磁通分布
direct axis    直轴
armature coil   电枢线圈
rotating commutator  旋转(整流子)换向器
commutator-brush combination    换向器-电刷总线
mechanical rectifier 机械式整流器
armature  m.m.f. wave   电枢磁势波
Geometrical position   几何位置
magnetic torque       电磁转矩
spatial waveform      空间波形
sinusoidal – density wave   正弦磁密度
external armature circuit    电枢外电路
instantaneous electric power  瞬时电功率
instantaneous mechanical power  瞬时机械功率
effects of saturation        饱和效应
reluctance          磁阻
power amplifier     功率放大器
compound generator   复励发电机
rheostat             变阻器
self – excitation process   自励过程
commutation condition  换向状况
cumulatively compounded motor  积复励电动机
operating condition   运行状态
equivalent T – circuit   T型等值电路
rotor (stator) winding     转子(定子绕组)
winding loss            绕组(铜)损耗
prime motor             原动机
active component        有功分量
reactive component       无功分量
electromagnetic torque    电磁转矩
retarding torque          制动转矩
inductive component      感性(无功)分量
abscissa axis  横坐标
induction generator   感应发电机
synchronous generator 同步发电机
automatic station    无人值守电站
hydropower station   水电站
process of self – excitation   自励过程
auxiliary motor  辅助电动机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技术条件
voltage across the terminals 端电压
steady – state condition    瞬态  暂态
reactive in respect to  相对….呈感性
active in respect to    相对….呈阻性
synchronous condenser   同步进相(调相)机
coincide in phase with  与….同相
synchronous reactance    同步电抗
algebraic   代数的
algorithmic 算法的

1--master element
    主要元件,是指控制开关等元件。它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保护继电器、延时继电器等中间元件,使设备投入或撤出运行。
注:本编号通常用于手动操作的元件,若某一电气或机务元件无其它功能编号可表示则也可使用本编号。
2--time-delay starting or closing relay
    延时起动或闭合继电器,其功能是在切换程序或保护继电器系统动作之前或之后的任一时刻提供所希望的延时量。功能号48,62,79及82定义的除外。
3--checking or interlocking relay
    校验或联锁继电器,在装置中,反映其它元件的工作位置或一些预定条件的元件,可用来确定一个工作程序是否继续进行,或停止或对一些元件的工作位置和一些预定条件进行校验。
4--master contactor
    主接触器是一种由元件1及其相当的元件、中间继电器、保护元件等控制的元件。其工作是接通或断开必要的控制回路,以便在规定条件下使设备投入运行,或在其它条件和异常条件下,使之退出运行。
5--stopping device
    停机元件是一种控制元件,主要用来使一台设备停止运转和退出运行。这一元件可手动或自动操作,但在发生异常情况时,它能闭锁电气功能(见元件86功能)
6--starting circuit breaker
    启动断路器,其主要功能是在启动电压下将一台机器接入电源。
7--rate-of-change relay
    变化速率继电器。当被测量的变化速率超过门限值时动作。元件63定义的除外。
8--control power disconnecting device
    操作电源切断元件是一种隔离元件,如刀开关、断路器、或插入式熔丝等。用于将控制母线或设备与操作电源接通或断开。(操作电源中包括供给小型电机、加热器等设备的辅助电源。)
9--reversing device
    反向元件用于实现电机磁场的反向或完成其它任何反向功能。
10--unit sequence switch
    单元顺序开关用于变换顺序,使各个单元从多元设备中投入或撤出工作。
11--multifunction device
    多功能元件。可完成3个或以上比较重要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只能由多个功能元件组合完成。该元件所有能完成的功能应在图纸、元件功能定义清单或继电器整定单中说明。
注:如果元件仅具有2个功能,则以这两个功能的编号表示。
12--overspeed device
    超速元件通常是直接连接的速度开关,当电机超速时动作。
13--synchronous-speed device
    同步速度元件,如离心速度开关、差频继电器、电压继电器、欠电源继电器、或任何形式的元件在接近电机的同步转速时工作。
14--underspeed device
    欠速元件,当电机转速降到低于给定值时动作。
15--speed or frequency matching device
    速度或频率匹配元件,其功能是调整和保持一台电机或一个系统的速度或频率,使之与另一台电机或系统的速度或频率相等或接近。
16--not used
    备用
17--shunting or discharge switch
    分路或放电开关,用于接通或断开除电阻器外的任何器件,如电机的磁场绕组、电枢绕组、电容器和电抗器的分路。(本类器件不包括那些在电机起动过程中,有可能被用来作为分路用的器件6以及类似器件,同时也不包括切换电阻器用的器件)
18--accelerating or decelerating device
    加速或减速元件,用来合闸使电机引起增速或减速的回路。
19--starting-to-running transition contactor
    起动-运转转换接触器是一种能使电机由起动接线状态自动转换到运转接线状态的元件。
20--electrically operated valve
    电气操纵阀是一种应用于流体管道上的电气操作控制和监测的阀门。(该阀门功能可用后缀字母说明)

21--distance relay
    距离继电器,当回路的导纳、阻抗或电抗的增或减变化超出预定值时动作的继电器。
22--equalizer circuit breaker
    均衡电流断路器用于多元装置中,接通或切断电机磁场的调节设备、断路器或其电源平衡装置。
23--temperature control device
    温度控制元件,反应电机设备、介质的温度升高或降低的元件,当温度超过或低于预定值时动作。(以恒温器为例,当温度降到一预定值时,合上开关柜的加热器)
24--volts per hertz relay
    电压/频率继电器。当电压与频率的比率超过或低于预定值时动作,该继电器具有瞬时或延时特性。
25--synchronizing or synchronism-check relay
    同步或同期检查继电器。同步元件提供输出使两条回路在零相角差时闭合,它不一定具有电压及速度控制。同期检查继电器使两条回路在规定的电压、相差和频率内并列。
26--apparatus thermal device
    设备热元件,当被保护设备或其它介质的温度超过或低于预定值时动作。
27--under voltage relay
    欠电压继电器,当电压降至给定值时动作的元件。
28--flame detector
    火焰检测器是监控燃气轮机或蒸汽锅炉等中心火焰的元件。
29--isolating contactor or switch
    隔离接触器或开关,用于事故运行、维修、试验时将一回路与其它回路明显的隔离开来。
30--annunciator relay
    信号继电器是一种非自动复归的元件,在保护元件动作时分别给出直观的显示兼可完成闭锁功能。
31--separate excitation device
    他励元件,当起动时连接同步电机的并激磁场回路到他励磁场的电源,或使电源整流器的励磁回路和灭弧回路带电。
32--directional power relay
    功率方向继电器,是在一给定的功率潮流方向达到某一预定值时动作,比如发动机失去原动力而变成电动机运行导致的逆功率。
33--position switch
    位置开关,当此元件功能编号的主要元件或设备零部件的工作位置达到某一给定位置时接通或断开接触。
34--mater sequence device
    主程序元件,如电动操作的多节点开关、计算机程序元件等。当对一台设备进行起动、停止或其它顺序性切换操作时,利用它来确定该设备中主要元件的操作顺序。
35--brush-operating or slip-ring short-circuiting device
    电刷或滑环短路元件可用来提起插入或移动电机的碳刷,或短路其滑环或用于使转向器接触或撤出。
36--polarity or polarizing voltage device
    极性或极化电压元件。操纵或允许另一元件仅在预定的条件下投入工作,或用于检测设备中极化电压的出现。
37--undercurrent or underpower relay
    欠电流或低功率继电器。当电流或功率潮流下降到某一预定值时动作的继电器。
38--bearing protective device
    轴承保护元件。当轴承超温时或轴承在异常的机械振动时,如因过渡磨损而最终导致轴承温度过高时动作的继电器。
39--mechanical condition monitor
    机械工况监控器是在设备发生异常机械工况条件下动作的元件,例如过大的振动、偏心膨胀冲撞、倾斜或密封损坏等,但不包括与轴承有关的元件38在内。
40--field relay
    励磁继电器。当机组的励磁电流发生故障时,或低于给定值时动作,或当一台交流电机的电枢无功电流过大,而又显示异常低的磁场激磁时动作。

41--field circuit breaker
    励磁断路器是接通或撤出一台电机励磁回路的工作元件。
42--running circuit breaker
    运行断路器,其主要功能是在运行或操作电压下将一台电机与其电源接通,亦可用作接触器,将它与断路器或其它保护装置串接使用,主要用于频繁开、合操作的断路器。
43--manual transfer or selector device
    手动转换或选择元件。转换控制回路,以便改变切换设备或其它元件的逻辑方式。
44--unit sequence starting relay
    单元顺序起动继电器。是在单元设备故障时,或在上述单元异常工作时,起动下一有效单元工作的元件。
45--atmospheric condition monitor
    大气条件监控器。当发生有破坏性的烟雾爆炸混合物、烟雾、火光等异常的大气条件时工作的元件。
46--rever-phase or phase-balance current relay
    反相或相平衡电流继电器。当多相电流是反相序的,或不平衡的,其负序分量超过给定值时动作的继电器。
47--phase-sequence or phase-balance voltage relay
    相序或相平衡电压继电器。在规定的相序多相电压的预定值条件下,当多相电压不平衡或负序电压超过预定值时动作的继电器。
48--incomplete sequence relay
    操作顺序不全继电器。如果正常的起动运转或停机等顺序在预定的时间内,未正当地完成,它将使设备回复原态或断开位置,并加以闭锁。
49--machine or transformer thermal relay
    电机或变压器的温度继电器。当电机的电枢及其它通电线圈部件的温度、电机或电源变压器的元件温度超过预定值时工作的继电器。
50--instantaneous overcurrent relay
    瞬时过流继电器。在电流超过预定值时无内部延时而动作的元件。
51--ac time overcurrent relay
    交流时限过流继电器是一种具有定时反时限特性的继电器,在交流回路电流超过预定值时动作。
52--ac circuit breaker
    交流断路器。用于在正常条件下开合交流电源回路,或在故障紧急情况下断开电源回路的元件。
53--exciter or dc generator relay
    励磁机或直流发电机继电器。促使发电机起动时建立起励磁或当电机电压已经建立且达到某一定值时动作的继电器。
54--turning gear engaging device
    盘车装置啮合元件。可电气操作、控制或监视的元件,使盘车装置与电机轴啮合或脱开。
55--power factor relay
    功率因数继电器。交流回路中当功率因数超过或低于给定值时工作的继电器。
56--field application relay
    励磁继电器。自动控制交流电机励磁机在滑差曲线某一预定点的继电器。
57--short-circuiting or grounding device
    短路或接地元件。反映自动或手动方法对一个回路短路或接地的一种一次电路切换元件。
58--rectification failure relay
    整流故障继电器。电源整流器不能正常触发导通或闭锁时动作的元件。
59--overvoltage relay
    过电压继电器。输入电压超过给定值时动作的继电器。
60--voltage or current balance relay
    电压或电流平衡继电器。在两个回路之间的电压或电流输入、输出差值超过给定
61--density swith or sensor
    密度开关或探头。当密度或密度变化率达到给定值时动作的元件。
62--time-delay stopping or openning relay
    延时停机或开机继电器是一种延时继电器,在一个自动顺序或保护继电器系统中,与关闭、停机、开机的启动元件协同工作。
63--pressure switch
    压力开关。当压力或压力的变化率达到给定值时动作。
64--ground detector relay
    接地检测继电器。在电机或其它设备对地绝缘发生故障时动作的继电器。
注:本功能不适用于中性点接地的电力系统中与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连接的元件,此时可用过流元件加上后缀G或N表示,比如51N代表位于电流互感器二次中性点的交流时限过流继电器。
65--governor
    调速器。由液压、电气或机械操作方式组合的控制设备,为原动机的起动、维持速度或负载或停机目的,调节流向原动机的水、蒸汽或其它介质的流量。
66--notching or jogging device
    多级式启动元件的功能是:对一台装置或设备只允许它按规定的动作次数动作,或允许该装置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规定的次数互相连续动作。此外它也能周期性的或按规定的间歇时间对一个电路进行激发,还可用来对电机在低速时进行间歇加速或反复启动,以便进行机械位置的调整。
67--ac directional over current relay
    交流方向过流继电器。在预定的方向,交流电流给定值下工作的继电器。
68--blocking or "out-of-step" relay
    闭锁或失步继电器。在预定条件下,输电线路或其它设备发生外部故障时,发出跳闸指令,或在失步条件下及发生功率摇摆时,配合其它元件对跳闸和重合闸回路进行闭锁。
69--permissive control device
    许可控制元件。通常是具有两个位置,在其中一个位置时,允许断路器合闸或设备投入运行,而在另一位置时防止断路器或设备被操作。
70--rheostst
    变阻器是一种电阻能变化的元件。电气回路中,它是电动操作或带有辅助开关、位置开关、限位开关等其它电气附件。
71--level switch
    液位开关.当液位或液位变化率到达给定值时动作。
72--dc circuit breaker
    直流断路器。在正常工况下用作直流电源回路的开合闸,或在故障紧急情况下遮断该回路。
73--load-resistor contactor
    负荷电阻接触器。可用于电力回路中串入或旁路掉一级负荷限流电阻、分流电阻或负荷显示电阻,也可用在电路中投切加热器、照明灯以及投切电源整流器或其它电机的再生负荷电阻。
74--alarm relay
    报警继电器。与编号为30的信号继电器有所不同,它用于操作视听报警器。
75--position changing mechanism
    位置变换机构。将设备中的主要部件从一个位置移到另一位置的机构,例如将一台可移动的断路器单元的投入位置、撤出位置和试验位置进行变换。
76--dc overcurrent relay
    直流过流继电器,在直流回路中,当电流超过给定值时动作的继电器。
77--telemetering device
    遥测元件。当作为发射机时,将被测量转换成电气信号传输到远方。当作为接收机时,将收到的电气信号转换成原始的被测量。
78--phase-angle measuring relay
    相角测量继电器。在二种电压、二种电流或电流和电压之间,在预定的相角间工作的继电器。
79--reclosing relay
    重合闸继电器。是控制交流断路器自动重合闸和闭锁的继电器。
80--flow switch
    流量开关。在给定的流量值或流量变化率条件下动作的开关。

81--frequency relay
    频率继电器。当电气量的频率或频率变化率达到预定值时动作。
82--dc load-measuring reclosing relay
    直流重合闸继电器。控制直流断路器自动合闸或重合闸的继电器,通常与负载回路的工作情况有关。
83--automatic selective control or transfer realy
    自动选择控制或转换继电器。在一台设备的某些电源或工况之间自动选择,或自动完成转换操作的继电器。
84--operating mechanism
    操作机构。是一套完整的电气机构或伺服机构,它包括操作电动机、操作线圈、位置开关等,可用于操作带元件功能编号的分接开关、感应调压器或任何类似设备。
85--carrier or pilot-wire realy
    载波或导引线继电器。是由用于继电保护的通讯媒体传输或接收的信号操作或控制的继电器。
86--lockout relay
    闭锁继电器。使有关设备或元件跳闸并保持锁住状态,直到运行人员就地或远方复归。
87--differential protective relay
    差动保护继电器。在二种电流或其它电量相比较中,在其百分数、相角或其它数量出现差异时动作。
88--auxiliary motor or motor generator
    辅助电动机或电动发电机组。是一种用来操作如泵、鼓风机、励磁机、旋转式电磁放大器等辅助设备的元件。
89--line switch
    线路开关。作负荷开关用,或用作交直流电力线路的隔离开关。(本功能编号仅当开关是电动操作或带有辅助开关、电磁锁等附件时使用)
90--regulating device
    调节元件。在电机联络线或其它设备的某一给定值或给定极限之间对电压、电流、频率、速度、速率、温度或负载起调节一种或多种量的功能。
91--voltage directional relay
    电压方向继电器。当断开的断路器或接触器的两端电压超过给定值并与给定方向一致时动作的继电器。
92--voltage and power directional relay
    电压和功率方向继电器。当两个回路之间的电压差值超过给定值并与预定方向一致时,允许或使这两个回路并列,而当两个回路间功率潮流在相反方向超过给定值时,则使这两个回路彼此解列的继电器。
93--field-changing contactor
    磁场变换接触器。对一台发电机的励磁值进行按级升降操作的元件。
94--tripping or trip-free relay
    跳闸或自动跳闸继电器。期功能是使断路器、接触器或设备进行跳闸,或允许由其它元件立即进行跳闸,并防止断路器跳闸后立即重合闸,即使断路器的合闸回路仍保持闭合状态,它也应自动地断开。
95-99--
    为那些已指定的功能编号1~94所不适用的各个单独安装的设备所专用。
DEVICE PERFORMING MORE THAN ONE FUNCTION
    多于一种功能的元器件编号方式。当一种元器件在一台设备中能完成二种比较重要的功能,因此就要能把该二种功能都加以说明,可用双功能编号和名称方式来完成。例如50/51,瞬时和带时限过流继电器。
SUFFIX NUMBERS
    后缀编号。同一设备中,若有二个或二个以上元件具有相同的功能编号和后缀字母,则可用后缀编号方式来区分。例如52X-1,52X-2,52X-3。
SUFFIX LETTERS
    后缀字母。根据各种不同的·使用目的,后缀字母可随同元件功能编号配合使用。
  • 下载积分:+3(xi5350112)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3(ccy5156)

网友A:
    谢谢了,先记下了

网友B:
    好东西,但记住真不容易啊,

网友C:
    到是不错,干嘛不做成电子版

网友D:
    好东西先记下了.

网友E:
    谢谢了,先记下了.

网友F:
    呵呵,有这样的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