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0):
现在有一种小型按钮开关,按力是150到200克之间才是OK品,高于或低于这个范围的都是不良品,产品为:1NO+1NC(一副常开,一副常闭)(顺便说一下,日本佬OEM的,出口到香港后再回国内就是从日本进口的正品啦)
---------------------------------------------------------------
现在有个这样的难题,同一只按钮开关,按下时,用机械表测量具,每次的力值都是一样160克,但用自动检测机测量时,会出现不准确的现象,比如说,现在是160克,再测可能是170,190或更多或更高,一点都不稳定,但测的过程中,发现有时力钮曲线有时几乎是一样的,就是力钮曲线有时整体高,有时整体低,有时结束位置不一样,有时开始采集的力值大不一样,请有经验的同行们帮助指导一下,如何提高采集时机做到每次重复一致辞?谢谢

网友A:
楼主是制造按钮的吧

网友B:
自动检测机测量是用什么方式测量的? 是不是采样速率太低引起的,我做过一台行程和压力曲线测量机,因运动速度快,压力测量改用高速的才解决。
采样是用扫描脉冲进行的,采样个数还可以,够用

网友C:
从描述中判断你的检测机不是实时检测的,而是延时后抓值,而延时时间太短,力值还没稳定,所以可能每次都不一样,建议延时长点时间再抓值
我取曲线是采用整个过程全程别外独立采集而成的,这个工作仅是辅助开发过程中寻找毛是病
目的是捕捉ON瞬间和OFF瞬间的力值(即实值),不允许用延时值来代替
闲坐莫谈国是!

网友D:
学习中,期待更多的人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