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T Designer2 V2.79的问题

楼主(2011-12-10):
请问:在本站下载的GT Designer2 V2.79和F9300GOT-BWD-C为什么不能通讯?下载程序时触摸屏没什么反应,电脑上显示:发生了通讯错误,超时错误:0259。请高手指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先谢了!

楼主:
我用SWOP-FXDU-CL V2.70没问题,证明线和串口号设置没问题。

网友A(2012-02-02):
学习,我是新手

网友B:
重新设置一下通讯

网友C:
应是软件安装有问题

网友D(2012-04-03):
软件不兼容!

网友E:
数据线是不是标准的,如果是自己改装的应该是线的问题,

网友E:
f系列有9300吗?

网友E:
把通讯的速率调到最低

网友F:
GT Designer2 V2.79的问题
安装序列号:570-986818410
先安装EnvMEL\setup.exe
再安装GTD2\setup.exe 找不到这一行的这个文件(GTD2\setup.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