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仪表怎么校正零点哇~~~

楼主(2011-12-10):
厂里的一台风机,用的是富士变频启动
运行指令和频率指令都是又外部控制。现外接了台数显仪表远程监视频率和电流,用了一段时间后,仪表显示数据和变频的运行数据不一样,
我像重新校正零点,但说明书找不到了,家园里有哪位高手知道的话,拜托指点一下哇!!
仪表型号是SX48-DCIF
~~

网友A:
仪表上总有厂家的电话号码吧

楼主:
还真木有哇~~~~
纠结~~

网友B:
数显仪表的校零的话,必须有个进入的菜单才能调校啊,有点进入菜单还要密码,如果没有说明书可能没办法调校吧,你可以看看变频器说明书是不是有校准的地方,只要保证两个数据一样就行了。
下载积分:+1(大空间) 真诚感谢!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