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定位控制参数

楼主(2011-12-11):
请问:如果QD75定位控制参数已用QD75软件写入,顺控程序中又重复写入,在运行中两种设置哪一种有效?

楼主:
懂的说下 啊

网友A:
肯定是程序设置起作用
仿真一下能看到,软件参数比如D52是单位的设置,假如是毫米把K0写进去,在启动的时候D52=0 拉缓冲器=0,假如你在软件里设置=1,启动后也改掉
锁螺丝机

网友B:
應該是順控的有效

网友A:
假如你不是把单位毫米设置在D52 ,就是无用的设置,也不影响运行
锁螺丝机

网友A:
准确说应该是刷新的时候
锁螺丝机

网友C:
我可以严肃又负责的告诉你,我用QD75M做试验了好久,它的基本参数一般改了之后要断电才有效,其他普通的运行参数可以不断电修改都有效,所以要看你顺控程序里修改的是基本参数还是运行参数,如果是运行参数,那么就是顺控修改有效。不信你运行完再用QD75软件读出来看下是不是变了。
劝你用WORK2软件吧,其他软件都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