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2011-12-11):
各位高手,别人叫我维修一台机器,用的是高仿三菱FX1NPLC,我用正品三菱的软件和通讯线无法通讯,
急啊

网友A:
不会吧,应该用一样软件和通讯线啊!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请问你用的正品三菱软件是哪个版本的?你用三菱FX-PCS/WIN-E编程软件试试看。问题再详细点 如你联机的时候软件有什么提示。。。。通信设置是否正确?用的是哪种通信电缆?

网友C:
不可能吧,是不是没有关闭运行开关?

网友D:
我开始学编程时也买了一台山寨三菱FX40MR的,用的软件跟原装三菱一样。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你们所提到的我基本试过,只没用旧版软件试过,我的是8。86Q的,通讯线也没问题,
我怀疑是以前做程序的人改过通讯口,他和那个老板闹得很疆,现在也不来解决问题了。

网友D:
我用的就是8。86Q版

网友E:
如果不是端口坏了,就是用了超级加密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你们所提到的我基本试过,只没用旧版软件试过,我的是8。86Q的,通讯线也没问题,
我怀疑是以前做程序的人改过通讯口,他和那个老板闹得很疆,现在也不来解决问题了。

你用三菱FX-PCS/WIN-E编程软件试试看。或者通信口坏了,实在不行就买一个plc重写程序。看那老板的意思了!!
!

网友F:
端口可能被人搞坏,谁都没办法的。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我用三菱FX-PCS/WIN-E编程软件搞定了
这个软件用起来很不习惯
可能是从来没用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