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输出与NPN集电极开路输出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楼主(2011-12-11):
NPN输出与NPN集电极开路输出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网友A:
当然有区别,NPN是负载接+电源与输出端子(即集电极)之间。PNP是负载接在—电源与输出端子(即集电极)之间。
下载积分:+1(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B:
顶
当然有区别,NPN是负载接+电源与输出端子(即集电极)之间。PNP是负载接在—电源与输出端子(即集电极)之间
锁螺丝机

网友C:
NPN输出是低电平,PNP输出是高电平
下载积分:+1(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D:
楼主是问NPN晶体管输出和NPN集电极开路型输出 百度一下嘛

网友E:
NPN是用B~E极的电流(IB)控制C~E极的电流(IC),E极电位最低,放大时C极电位最高,VC>VB>VE;PNP是用E~B的电流控制E~C的电流,E极电位最高,放大时C极电位最低,VC<VB<VE,结果会怎样,想想!

网友F:
引用楼主陈大围于2011-12-11 10:31发表的 NPN输出与NPN集电极开路输出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
NPN输出与NPN集电极开路输出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NPN输出没有定性,可以是集电极输出,也可以是发射极输出,可以是高电位也可以是低电位;NPN集电极开路输出是指NPN管的集电极悬空输出,此类的输出肯定是低电位输出。

网友G:
1楼的胡老师解释的很标准,3楼的兄弟解释得通俗易懂。综合2位的解释楼主应该得到了自己要的答案。如果要从元件上区分的话以场效应管为例NPN是N道沟的,PNP是P道沟的,两种元件型号不一样。

网友H:
问题都没看清,在这瞎解释,
。

楼主:
都没看清我问的是什么

网友I:
靠 居然这么多人 看错了问题了. 都天朝轮回吧

网友J:
答就是电源的正极是接在PLC输出端的com上,还是接在Y端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