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欧姆龙cj系列的功能块编程的例子,能否参考一下

楼主(2011-12-11):
谁有欧姆龙cj系列的功能块编程的例子,能否参考一下??????????

网友A:
还是自己好好的看看编程手册吧,成功的工程不会有人这么无么私,那可都是血汗。你不知道调试工程的艰辛,只要程序一下载,24小时不吃不喝不间断,快则数小时,慢则数天......
像你这样开口就问要,换位思考思考。。。。。。

网友B:
功能块不太好用的。没什么价值。

网友C:
看看说明书,功能块与普通程序一样,只是里面的东西是自己定意

网友D:
我做了4个,一天做一个,我狠狠的加了密,你要不要。。。

网友E:
不用功能块照样完成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