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威伦tk6070ih和fx0n通讯不上

楼主(2011-12-11):
触摸屏是新的 系统设置都设置了 为何还没用 啊 求解

网友A: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實在沒辦法也可以找技術支持幫忙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31077.html

网友C:
在EB8000的 说明 中 主题 中的 参考信息 PLC连接手册 找到与之对应的电缆定义,看你的电缆是否合适,然后设置好通信参数就OK啦

网友D:
接口是RS485 四线式,COM口是COM2 \9600\E\7\1

网友E:
是否还缺少PLC指令叫数据写入与写出?

网友F:
4楼的设置OK的

网友G:
我遇到过,你是否是按照手册上的方法制作的通迅电缆,把手册上PLC侧的接口图反过来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