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D720-0.75变频器电动机接法

楼主(2011-12-11):
三菱FR-D720-0.75变频器。单相220输入,三相220输出,那么电动机是Y型还是△型呢,当接△时,变频器窗口显示电流为2.47A,且电动机声音大,频率低一点,声音就小一点,当改为Y型,电流为0.75A,电动机声音正常。且频率调大调小,声音都比较小,
各位指点下

网友A:
我们这里的三相电机用变频器驱动的话都是Y型的哦。电流小、电机稳定、温升正常就是最好的答案了

网友B:
要看电机参数,如果电机接Y三相220V,电机会没有力,线圈承受110V

网友C:
应该还是△型接法,这样电机线圈的线电压承受的是220V。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对的

网友D:
电机会没有力,线圈承受1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