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安川H1000系列变频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12):
现在用安川H1000的变频器控制薄膜的收卷,采用的力矩控制,控制模式是带PG的矢量控制。现在出现了速度不稳的情况,就是张力波动大,震荡的频率很快。我在监视变频器的速度时候编码器反馈的速度有0.2-0.5HZ的震荡。我C5和D5的参数都不都无法消除震荡,有没哪位遇到这样的情况,这么解决的。

网友A:
可不可以把设置的参数转上来参考一下

网友B:
跟你收卷的速比有关

网友C(2012-01-16):
这个问题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当,第二编码器接线问题,第三是最关键问题,如果设置参数和接线都没有问题,或者说以前正在使用很正常,最近才出现这种不稳定现在,你把电机屁股后面的编码器换掉就行了,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