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2):
三菱PLC中MOV D7400V0  D7500在欧姆龙CP1H中如何实现?求指教    谢谢啦
穷人缺什么:表面缺资金,本质缺野心,脑子缺观念,机会缺了解,骨子缺勇气,改变缺行动,事业缺毅力。

楼主:
晕死了 ,没有人知道么?   求帮助啊  !
穷人缺什么:表面缺资金,本质缺野心,脑子缺观念,机会缺了解,骨子缺勇气,改变缺行动,事业缺毅力。

网友A:
CP1H的在功能块里可以用数组啊,很方便的。变址也有啊。不过我感觉还是数组方便

网友B:
LZ先学学做人吧!你说说不懂三菱的人谁会知道你那组命令是什么意?

楼主:
哦  ,严重了,MOV D7400V0 D7500意思是把通道D7400+V0的数据传送到D7500   比如,V0内现在是K2,就是把D7402  (7400+2)传送到D7500
直接上图
穷人缺什么:表面缺资金,本质缺野心,脑子缺观念,机会缺了解,骨子缺勇气,改变缺行动,事业缺毅力。

楼主:
MOV D7400V0 D7500      换言之,V0是K2的话   前边的就相当于把D7400+2也就是D7402通道的数据,传送到D7500
穷人缺什么:表面缺资金,本质缺野心,脑子缺观念,机会缺了解,骨子缺勇气,改变缺行动,事业缺毅力。

网友B:
这个是把D7400 D7401 D7402三个连续的通道的数据传送到D7500 D7501 D7502的吧,我需要的是:比如说V0是2的话,这个指令就把D7402的数据传送到D7500,前边D7400V0执行的实际是D7402
也就是MOV  D7400V0  D7500=MOV  D7402  D7500的
  • 下载积分:+2(小莹) 热心助人
  • 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拿到一副好牌,而是怎样将坏牌打好。

网友C:
    哦,用间接地址指令应该可以满足需要.但是只用一个指令搞不定,还需要借助中间变量。图中的D1001相当于你的V0,D1000是个中间变量。
  • 下载积分:+2(小莹) 热心助人

楼主:
    这个是把D7400 D7401 D7402三个连续的通道的数据传送到D7500 D7501 D7502的吧,我需要的是:比如说V0是2的话,这个指令就把D7402的数据传送到D7500,前边D7400V0执行的实际是D7402
    也就是MOV  D7400V0  D7500=MOV  D7402  D7500的
    穷人缺什么:表面缺资金,本质缺野心,脑子缺观念,机会缺了解,骨子缺勇气,改变缺行动,事业缺毅力。

网友D:
    8楼正解,D1001就相当于V0,V1,...,Vn

网友B:
    变通一下吧!肉已经到嘴边啦

    三菱的指针是V
    OMRON指针是DR0里的值

楼主:
补充:V0是变址寄存器
穷人缺什么:表面缺资金,本质缺野心,脑子缺观念,机会缺了解,骨子缺勇气,改变缺行动,事业缺毅力。

网友B:
OMRON的变址寄存器就是DR字

网友E:
11楼正解。。同时也可用 * 实现。

网友F:
8楼正解,D1001就相当于V0

楼主:
补充:这个是把D7400 D7401 D7402三个连续的通道的数据传送到D7500 D7501 D7502的吧,我需要的是:比如说V0是2的话,这个指令就把D7402的数据传送到D7500,前边D7400V0执行的实际是D7402
其实D7400+V0加的是通道数,不是通道内里边的内容相加的,其实就是 D7400+V0(比如说V0是3吧)就等于D7403 D7400 后边这几个连续通道,每个通道是不一样的,V0=几,就传送D7400+几的这一个通道到另外一个地址D7500
穷人缺什么:表面缺资金,本质缺野心,脑子缺观念,机会缺了解,骨子缺勇气,改变缺行动,事业缺毅力。

网友G(2012-02-19):
MOV *D7400 D7500 D7400是个间接值 如果D7400里面的值是#7401 就把D7401里面值传到D7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