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Q系列有内置定位指令么

楼主(2011-12-12):
请问三菱Q系列CPU有内置定位指令么,如FX的DRVI

网友A:
有的详细看QD75D2说明书

楼主:
我是说不用加定位模块

网友A:
Q系列,不加定位模块,不好控制伺服~~没有高速输出口,如果用通讯,直接写入,放大器地址

网友B:
Q系列,如果不用定位模块,可以使用MR-J2S-CP-S084系列放大器,此放大器内置定位功能,支持CC-LINK总线通讯控制,只要在PLC中通过指定定位的数据就可以控制伺服电机准确定位,比较方便。

网友C:
看了,又有了一些了解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D:
对伺服又了解了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