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2):
请问各位大虾,步进马达(带驱动器)上电不锁轴,是何故障???

网友A:
不是启动器问题,就是电机的问题,换着试试。
这种问题,调试时,换新的就好了
  • 下载积分:+3(zzj111000) 热心助人

网友B:
    看看步进马达有没有断线,我遇到过断线的情况,上电也是不能自锁,后来把线接好就搞定了.
  • 下载积分:+2(zzj111000) 热心助人

网友C:
    有可能是驱动器的释放控制端口被打开了
  • 下载积分:+2(zzj111000)

网友D:
    有些步进驱动器也用ENABLE信号,如果那个信号没接通,步进电机会失锁,如雷赛的SM552,SM542都是有这个功能。
  • 下载积分:+3(zzj111000) 热心助人
  • 电工废话太多,直接上程序才是硬道理。诚交深圳及全国工控低手。

网友E:
    路过,顶一下,应该检查一下接线与插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驱动器的释放控制端口被打开了

    有可能是线断了,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有些步进驱动器也用ENABLE信号,如果那个信号没接通,步进电机会失锁,如雷赛的SM552,SM542都是有这个功能。
    看样子雷赛用的人很多呀···

                      我这边还准备用用呢

网友H:
    设定一下驱动器。

网友I:
    4楼的,不知道你这个说的是真是假,第一次听说,能否传上PDF?顺便问下 大家认为步进电机 有齿轮吗?

网友J:
    如楼上讲的,可能是控制锁与解锁的输入线断了或接触不良。。。

网友K:
    接线没有接好!

网友L:
有些步进驱动器也用ENABLE信号,如果那个信号没接通,步进电机会失锁,如雷赛的SM552,SM542都是有这个功能
锁螺丝机

网友M:
换一台的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