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程序也只有老外才写得出来!

楼主(2011-12-12):
用的是313C的PLC,这段程序愣是没看懂,谁能给解释一下 好不?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A:
按这个程序分析意义不大,利用交叉引用调出相关位看看,是否有其它用户功能,要不这个是在调试中无意义的程序,编程人员没有删干净。

网友B:
引用楼主huyou于2011-12-12 15:28发表的 这程序也只有老外才写得出来! :
[attachment=75984]
用的是313C的PLC,这段程序愣是没看懂,谁能给解释一下 好不?
M0.1作为常闭触点,M0.0作为常开触点
这种写法不但适用与西门子,而同样适用于其他PLC,因为300系列没有诸如S7-200的常开或者常闭的特殊继电器位,因此这样的写法是标准写法。
楼主你需要复习这些基本的梯形图了。
楼主,你的基本功太差了……

楼主:
楼上回答正确。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kylew

网友C:
呵呵,我也没看懂~

楼主:
M0.1的线圈常通,M0.0的线圈常开,上面的逻辑的确就是这么简单,但是问题就是这里:如果要使用一个上电就接通或者上电就断开的触点,直接用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对它的线圈进行写操作呢?
我差点把M0.0当作是初始化脉冲,再看看下面的梯形图: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D:
嘿嘿,听老大的准没错,至于为什么,老大说了,要加强基本功学习哦!~!
大海

网友E:
楼主,你要加强基本功学习哦!

网友F:
学而不厌学无止境

网友G:
学习了,确实还没遇到过

网友H:
常开常闭通常用STL写比较方便,一个SET 搞定

网友I:


网友J:
就是西门子的SM0.1呗

网友K(2012-01-11):
就是相当于上电接通一次嘛

网友L:
楼主 ,300 没有像200一样的,固定的常开和常闭触电,所以做一个常时on的触电,第二条指令不需要,直接用m0.1常闭触点就是常时OFF了。这个在300,编程里的头几行都要做进去的。

网友M:
逻辑"0",逻辑"1",就是置信号用的常"1",常"0",LZ地确缺确少PLC编程的基本知识.

网友N:
这是程序里要要常用的逻辑常1常0啊 ,,,

网友O:
也可以这样

网友O:
图片怎么传不上去

网友P:
相当于三菱的M8002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