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2):
机械位置如图所示,无论滑块是在图中的位置1还是位置2,均让伺服电机正转向右行走,直到接触到右限位开关,(此处也可以用相对定位指令,无论在何处均发一固定数目的脉冲向右行走,保证能走到近点开关的右侧),延时0.5秒后启动原点回归指令,中断允许,以600R/分的速度向左行走,到达近点开关后以60转/分的寸动速度行走(挡板的长度超过丝杠的最小螺距,保证在X10为OFF前找到Z信号)。

在X10为ON后,检测到Z信号X0上升沿时,置位M3,使电机停止运转,此时认为是原点

PLC为台达EH2

疑问:1、首先,此方案是否可行
      2、用中断的目的是由于Z信号宽度比较窄,怕PLC响应不了
      3、以前没用过中断,不知道中断是不是这样用,手册上说外部中断(I001,X0),没能理解什么意思
      4、伺服编码器Z相输出为差分输出时,怎么接到PLC的X0上

最好能按照我说的这种思路改成正确的PLC程序,谢谢各位大侠

我写的程序, 台达PLC原点复归程序带中断求解.zip (13 K) 下载次数:721

PLC程序部分截图,请指正

网友A:
没看到图啊!
绿色的微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图啊!

现在有图了

楼主:
没人回复啊

网友B(2012-06-09):
你这样不如使用【DSZR s1  s2  d1  d2】,参考【 FX3U·FX3UC用户手册(定位控制篇)]\ 6.2.3 功能和动作第2 P107页】,台达EH3有对应的指令,可以看一下。
不断向前

网友C:
没必要用Z轴信号吧,为什么不直接用X10呢?

网友D:
台达有专门的原点指令 好像是用模式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