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2):
用PULS指令输出脉冲!用什么方法可以停止输出

网友A:
用INI指令。

网友B:
ini指令就可是以了

网友C(2012-01-21):
@INI #0 #3 0  用这个 就可以了

网友D(2012-03-04):
acc指令如何用手编PRO01写进PLC

网友E:
学习了。。。最近也是在学习伺服!

网友F:
一起学习!
学习,努力

网友G:
高手啊都是,学习一哈

网友H:
xue xi xue xi

网友I:
看看手册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J(2012-04-18):
我用INI #0 #3 0为什么给执行ini指令,步进速度降了一半,并没有停下来呢

网友K:
采用独立模式

网友L(2012-05-21):
ACC也可以的,带减速停止。

网友M:
数据那里要用#0 的

网友M:
0是0.00 - 0.15 通道 不是数值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