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计数梯形图

楼主(2011-12-12):
设定一个任意数 7 当计数数到7的时候做相应的动作。而且数到7清0又重新数数到7又做出相应动作。
以设定的数做循环。求高手给梯形图

网友A:
步进指令啊
下载积分:+1(shao0330) 优秀文章
谢谢老师

网友B:
用比较指令,不知可不可以。
下载积分:+1(shao0330) bb

网友C:
这么简单的题,自己解决啦
下载积分:+1(shao0330) 555

网友D:
LD X0
PLS M0
LD M0
OUT C0 K7
LD C0
OUT PLS M1
LD M1
OUT Y0
RST C0
END
C0对X0所产生的上升沿脉冲M0进行计数(X0:计数条件),C0计数到7,Y0动作,同时对C0进行复位(在这里Y0只有瞬间动作)
下载积分:+3(shao0330)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1(zlc1210903) 热心助人

网友D:
不知道刚才的回答有没有符合题意。

网友E:
搞个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F:
顶一下4楼,行胜于言,实际做了才是真格的。

楼主:
顶4楼谢谢辛苦了。谢谢大家

楼主:
1楼的步进指令,可以画个图给我吗?谢谢了。

楼主:
4楼 matengfei你好可以帮我改X0上升沿检出或找个其它上升沿时 设定数7 开始从1数起 数到7时 7清0 上升沿每检出一次 设定数为1
先谢谢。

楼主:
老师 高手们来指点下我呀

网友C:
LD M8000
MOVP K7 D1
LDP X0
INC D0
LD= D0 D1
SET Y0
MOVP K0 D0
LDP X1
RST Y0
x0为检出数输入,X1为动作复位,Y0为动作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