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图针对这个如何来选型?

楼主(2011-12-12):
200W的伺服电机,额定电流为1.5A,假设有5 台,.针对这个断路器,交流接触器如何选择呢?之前比较粗略,想像这个与一般异步交流电机不同,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按总电流的1.5倍选开关

网友B:
每台伺服分别用C65N-D 6A/2P的吧,你这个200W的电机说明书上对断路器也有要求的,如果你打算选一个总开关控制这5台伺服,也就是1KW,直接用C65N-D 25A/2P足够了。伺服建议用D型。总接触器简单,你这个不频繁启动就用LC1D25M7C吧。
是交流的为什么要直流的?200W对断路器能传个图不?我打算用一个,如果每个都用成本较高哦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网友B:
施耐德的断路器你还没仔细看它的保护曲线吗?不知道保护曲线你如何选最佳的开关?D型怎么是直流?你打算用一个那就用C65N-D 25A/2P足够,一个才几十块钱。要不用CHIN的吧,支持下国产。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觉B型比较适合.

楼主:
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很难还是过于简单以至于没人回答.接触器又是如何选择呢?我承认我比较懒,可又有多少人不查资料,分析出来具体如何来选呢?

网友C:
建议用D型的。

网友D:
D09接触器 C10的安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