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用什么做二次开发??

楼主(2011-12-12):
如题,,VB,VC,C++,哪一个,还是三个都可以,都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你熟悉什么就用什么语言,不能说那种好那种不好

网友B:
我以前做工程的时候也碰到过对于一些物理量特征不明确的判断问题,要使用机器视觉来判断,但因为国外品牌一套机器视觉要2~3w公司没有同意,我也(ˇˍˇ) 想知道机器视觉怎样编程和PLC怎样整合,希望使用过的前辈能赐教,谢谢!
不断向前

网友C:
还请高人来指点一二!!正在学习中

网友D(2012-01-15):
有分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