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在GX WOrks2怎么样用STL指令?

楼主(2011-12-12):
请教一下在GX WORKS2里怎么样用STL 指令?

网友A:
和GX Developer软件中一样的使用方法,STL单独占用1行。

网友B(2012-08-11):
STL指令都得线圈怎么连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和GX Developer软件中一样的使用方法,STL单独占用1行。
[attachment=75998]
为什么要用梯形图来编写呢?
直接用SFC程序来编写啊!

网友D:
不知道你說的都點線圈連接是啥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