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电机星三角启动和变频器启动问题

楼主(2011-12-12):
今天看帖子,发现个问题,一个电机可以星型启动,也可以三角形启动,还可以星三角启动。但是比如外接380V,星型启动就是220V三角形启动时380V,星三角启动先是220V后来变成380V。为什么一个电机可以在两种电压下正常工作?这样电机不会烧掉吗?看到最后有人跟帖的还说这样启动浪费能量,不如用变频器启动。看完这份帖子当时就懵了,还请高手指点!
QQ:569456723

楼主:
没人回?高手别潜水啊!
QQ:569456723

网友A:
启动和工作是不同概念

网友B:
电机分为星型运行,三角型运行,变频器控制运行等等。
启动分为星三角启动,自耦降压启动等等。
请楼主注意不要把电动机运行方式和启动方式搞混了。

网友C:
要给你说清楚这个问题真的有点难,学习中.......

网友D:
电机能星一三角启动的必须是电机单个绕组的工作电压是380V的,即铭牌上标注的是380 厶,这样在启动时接成丫形,每个线圈实际得到电压是220V,实现降压启动,正常运转时接三角形,每个线圈得到380V正常电压。
对于线圈电压是220V的电机,就只能以Y形接入三相380v电源,不能星一三角启动。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热心助人

网友E:
只有理解了相电压与线电压的关系,才会明白电机的星型与三角形接法有何区别。

网友F:
你说的难道他有两种电源,至于不同的运行方式是负载所需要的

网友G:
一般7.5KW以上的三相电机需要降压启动.

网友H:
启动和工作两个概念
互相学习

网友I:
你先理解马达的内部接线和工作原理,就会明白了

网友J:
简单说星形启动 三角形运行

网友K:
用三角型接法运行的电机,如果三角形接法带负荷启动电流是电机的几倍;对变压器本身和输送电路、功率补偿有极大的损害!必须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现在应该说降电流启动,以前控制电箱有自耦降压器)启动时利用连接好的星型交流接触器动作使电机达到一定转速时(此时星型启动时间只有3-8秒间)时间继电器根据所设置时间动作。断开星型接触器接通三角形接触器达到正常使用的电流

网友L:
电机绕线有关吧

网友M:
启动电流和运行电流相差恨大不好用变频器吧

网友N:
呀!看来都高人多,我就不发表了 顶顶大家

网友O:
机器正常工作,你肯定要一种方式啊

网友P:
我22KW的水泵工频上用的都是直启

网友Q:
你先了解电机的 结构啊
星形接法他的电压是 220V
他的中性点在短接片上
三角形是并起来的

网友R:
把线电压和相电压弄清楚也许就明白了

网友S:
星三角启动运行的电机在启动方面有多种,在运行方面根据负载的情况有两种,一是三角形,二是星形。

网友T:
星角启动就是节能用处;
变频器也有节能功能,所以直接用变频器就OK了,关键看你怎么设置

网友T:
错了,星-角启动节能缓冲作用
所以用变频器也是一样

网友U:
一般电机有星型运行三角运行二种状态,跟电机的绕组线圈接线有关,具体一般15KW电机以上采用星三角启动(现在由于电源容量的增加看你
企业的电源容量可以适当增加启动电机功率只要在启动过程中电网电压不明显下降影响其它电器运行就行)星型运行380V电压加在二匝线圈上总体电流要比三角型380V加在一匝线圈上要小这就是所谓的星三角启动。变频启动一般采用降压启动启动时给定一初始电压和初始频率然后根据线性设定逐步达到额定电压和设定频率。也是为了减少启动电流和传动设备的冲击。电机星三角启动和变频器启动是完全不同的控制方式,但目的在启动过程基本一致减少启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