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电脑要控制三菱PLC

楼主(2011-12-12):
想通过电脑上一个界面来直接控制plc的输入通断,来完成一些输出功能,并把输出的状态显示在电脑上,而不用实际的外接开关输入。也不用触摸屏。
那么要做些什么工作,如要什么软件,硬件,?
jianming

网友A:
组态软件或者用语言自己写控制界面

网友B:
组态软件就可以

网友C:
VB .VC自己编写一个软件吧。

网友D:
买三菱产品

网友E:
在那儿,广州地区我帮你做,用VB呵呵

网友F:
用三菱触摸屏的在线模拟,能实现你的想法,或者用威纶的EB8000也可以实现,祝你成功。

网友F:
我就是用威纶EB8000这个软件,很好用的,操作非常方便。

网友G:
用组态王或VB可以远距离通讯的
组态王价格较贵VB技术难度较大

网友H:
用组态王软件,加密板软件就2000,自己配一台家用电脑也好用,成本你自己算
锁螺丝机

网友I:
MCGS 6.3

网友J:
我看你的控制要求很简单,所以你可以用破解版的组态软件,网上下载就可以。还有就是如果你的对时间要求不是很高,许多组态软件的演示时间是2两个小时左右,这样你可以免费了。还有一般触摸屏的在线仿真演示时间不较短,不建议采用。像力控,组态王,昆仑通态……这些都可以

网友K:
软件是上面说的了,硬件如下。
1.PLC上加一个以太网模块,用网线接入工控机的网卡。映射地址。
2.工控机上加装数据采集卡,接线到PLC输入输出点上。点对点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