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三菱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1-12-12):
请教各位高人:
冲床停了一天时间开机触摸屏上就显示通讯异常:此冲床用(三菱FX0n PLC) 与(三菱FX-50DU-TK-E触摸屏)所用通讯线是DB9F(针)传MD8M(针)。
以上现象是由那些原因引起的。谢谢

网友A:
1)检查PLC与触摸屏电源供电。
2)检查通信线连接。
3)检查程序是否丢失。

网友B:
这种事情我也遇到过,有时一停产,再生产,网络就不通了,再从新联网,正常。电的东西就这样神鬼出没

网友C:
通信模块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