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12-13):
老师 CP1W-CIF11 我要用485怎样设置,并跟上位机通讯

网友A:
主从机的各通信参数设为一致

网友B:
波特率及地址

楼主:
CP1W-CIF11拨码开关1 2 3 4 5 6 都应该在什么位置,我用485通讯,外边应接哪几个端子 请老师指教

网友A:
没必要的话,拨码开关请不要动

网友C:
12356:ON ,4:OFF

网友A:
楼上的不要误导

网友D:
[upload=1] DIP开关,只要你主从机双方的通信参数设定一致,以及设定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