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11-12-13):
如题,没做过通信,不知道可以吗。请大家指点下,可以的话具体怎么做说下。万分感谢。
自学

网友A:
用CC-LINK协议,设置一下数据传送区。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25495.html

网友B:
好象不可以啊.FXIS没有扩展能力

网友C:
用485可以吧!还有就是FX1S的可以扩展,但是需要条件的!
QQ:569456723

网友D:
用FX1N-485CNV-BD可以解决通讯问题 但通讯功能不是很理想数据部是很多

网友E:
可以用485通讯

网友F:
你直接用485BD,走个N:N通许,每个PLC只要一块板成本低,当然数据也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