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X41通道排列的问题 帮忙解答

楼主(2011-12-13):
Qx41的通道从00 到31 总共三十二个 请问在硬件中是怎么排列的 是从 B20 -B5 是00到15 然后A20-A5是从16到31吗??急 求解答 谢谢

网友A:
去下个三菱Q系列I/O模块的手册 上面有图

网友B:
参考一下
锁螺丝机

网友C:
你如果手头宽裕的话,可以买这个模块的转接端子。
型号是:A6TBXY36-C AC30TB-C.
连接线和端子排
用端子排电箱会比较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