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希望能选择出一个最佳方案...

楼主(2011-12-13):
现场一台机器有20个温控器,想对这20个温控器能在人机上能设定温度,并对实时温度进行监控。
目前现有机器的PLC型号为LS K200S,(CPU K3p-07as, IO模块G6i-d22a ,G6q-ry2a ,Gm6-Emma),目前现场温控器不带RS485通讯功能!
现考虑以下方案:
一、在原有PLC基础上改进
1,更换温控器,采用485通讯,对温度读写控制
2,除去温控器,加LS PLC温度控制模块
此方案疑问?1,LS K200S是否支持485通讯模块?若采用485通讯挂20个温控器是否能正常通讯?
2,假如增加温度控制模块K200S是否支持?
3,通讯(需购买温控器)和温度控制模块性价比哪个更高?
二、另外附加一个三菱Q系列PLC独立做温度采集数据处理
1,购买温控器,通过485专门负责温度控制器数据采集处理
2,除去温控器,通过三菱PLC温度控制模块直接控制温度并监控数据
此方案疑问? 通讯(需购买温控器)和温度控制模块性价比哪个更高?
三、去除原有LS PLC系统,全部换成三菱控制系统

网友A:
支持第2种方案,价格当然温控模块价高
锁螺丝机

网友B:
第二种方案价格贵,Q系列PLC 有一个专门的mosbus 通讯模块,不需编程,设置就可以,
第一种方案价格便宜,程序编好 是没有问题的,20个温度点,如果买山武的温控器,买那种一个表可以监控4个温度的控制器。如dmc10 等等,有的触摸屏可以和山武的表直接通讯 可用用触摸屏将温度转换到plc中。(好像基恩士,proface等触摸屏支持) QQ 407068843

楼主:
谢谢大家,现准备用HAKKO V7或者V8的人机来做,就是不知道练20温控器通讯上会不会不是很理想,不知道V7能否胜任,哪个型号的最好?V8新产品价格可能更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