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驱动电机个 数??

楼主(2011-12-13):
请问三菱PLC Fx系列的plc分别能带动多少电机??(不带功能扩展的)

网友A:
你有多少输出点就能驱动多少电机。。。

楼主:
你回答的太笼统了,实际上F1S可带2个电机F1N可带2电机F2N不可带F3U三个电机(特指伺服电机)但是还有其他方法可带电机的用的是特殊模块,我想知道有哪些模块

网友B(2012-01-15):
三台不成问题

网友C(2012-07-10):
如果不同时动作,你想带多少都可以

网友D:
要以输出点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