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3):
帮快帮我呀!  台达PLC没有搞过的。输出点(Y)原本是24V现怎么只有15V了怎么办呀?  刚下了个编程软件不知是否可行!!      改掉那个点Y20是双击后直接改成空下的点就可以吗???   还有进入PLC是跟三菱的差不多吧

网友A:
台达和三菱基本一样

网友B:
查开关电源

楼主:
就只有Y20的电压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只有Y20的电压不够

1.是否有帶負載
2.觸點故障

网友D:
带负载时15也不高,不带15就是触点很虚了

网友E:
如果com接+24v  负载一端接-24v时则是触头接触不良,如com 接-24v可能是正常时负载的电压降

网友F:
和三菱的差不多

网友G:
不带负载先测一下,如果正常,是负载有问题,如果不正常,哪这个点就有问题了。COM口的输入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大家了,机器还停在那里,厂家过几天来。    我把Y20的线拿掉了电压还是一样,COM口+24V电压正常,应该是Y20的点坏了。。。。PLC进不了,加密了,,,

楼主:
那数据线是我按网上、自己做的,请问一下连接时、能有了要密码的提示菜单是不是肯定线没有什么问题了的??   我的型号是DVP60ES2        解密软件试了两个都是说连接错误。  谁有好的解密软件发个给我吧

网友H:
这个很容易修的,直接拿下来维修就好了

这个CPU 坏了我都可以修,

网友I:
你这个PLC出的问题,应该是晶体管输出的,里面的驱动IC有问题了,论坛里有解这款PLC的软件,找找吧,我以前下过

网友J:
更换输出点吧不行就更好PLC

网友K(2012-04-05):
负载有问题

网友L:
接触不良,有虚焊

网友M:
跟各位高手学习了

网友N:
输出点(Y)原本是24V现怎么只有15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