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安装三菱GX Developer V8.52编程软件会不能建文件

楼主(2011-12-13):
各位工控工程师您好:我是工控学徒,我安装三菱GX Developer V8.52编程软件会不能建文件。重新安装了几次还是不能建文件。但是我用的GX Developer 7可行。请各位工程师多多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装8.26,一般的机器调试用不到那么高的版本。
努力!

网友B:
你的系统与你的软件检查一下

网友C:
可能是软件与系统不一致吧

网友D:
装软件时记得监控不选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