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于USS协议的PLC控制多台MM440变频器

楼主(2011-12-13):
各位大侠:请教在基于USS协议下,如何完成有西门子CPU226控制多台MM440变频器运行,关键是轮询时的程序怎么编写,以及控制过程又如何呢?谢谢!

网友A:
不是有协议库的吗,很简单的。

网友B:
同意一楼说法

网友C:
库里面有专门的USS协议按照说明填写相关的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关键是不知道编写基于USS协议时,plc控制多台变频器运行时的PLC程序,请大侠赐教哦!

网友D:
理论上讲可以127,书上都说一个网段32个站,程序自己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