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3):
最近有台设备故障,普罗菲斯GP37W-BG11是什么系列的,2000还是3000 ,该用什么编程电缆和软件,软件在什么地方能找到,官网看了是试用版,
在一个可以和松下FP0穿透通讯吗,主要是监控调试程序用

网友A:
引用楼主河南张先生于2011-12-13 17:35发表的 请教一下普罗菲斯触摸屏 :
最近有台设备故障,普罗菲斯GP37W-BG11是什么系列的,2000还是3000 ,该用什么编程电缆和软件,软件在什么地方能找到,官网看了是试用版,
在一个可以和松下FP0穿透通讯吗,主要是监控调试程序用

属于2000系列的;件使用GP-ProPB3-C-Package03 v7版;本区有软件下载地址;不能实现透传功能

楼主:
哦,谢谢,主要是调试,如果不能穿透那就不能监控PLC程序,谢谢 程序运行时不定时的触摸屏上自动启动按钮会停止,怀疑那两个复位R10想监控一下看看是哪个引起的

网友B:
在程序里面 删除一个 看看如何 没问题 在恢复 然后删除另一个 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