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与威伦MT6070IH通讯不上?

楼主(2011-12-13):
FX2N与威伦MT6070IH通讯不上,数据线如下,左边12345对应屏COM1,右边47123对应PLC的RS422口
1 RX- -----------4 TX-
2 RX+ ----------7 TX+
3 TX- -----------1 RX-
4 TX+ ----------2 RX+
5 GND ---------3 GND
屏上设置波特率9600和19200都试过不行,不知道PLC里面要不要设置,在哪里设置?谢谢!

网友A:
6070是不是只有COM2才能用42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