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是否有像C语言一个的程序语言?

楼主(2011-12-13):
我现在用三菱Q02HCPU编程,但是有一段很复杂的公式计算程式,用梯形图写太复杂。说明手册上有ST文本,但是没有找到,是否还有其他语言,最好高手帮我写一段,有加减乘除和括号就行。万分感谢!
QQ:569456723

网友A:
是有的,在三菱网站下载资料。没有梯形图方便,视觉上也不比梯形图,呵呵可能少做的原因吧。我记得家园里有,我问他们拿过。。。。

网友B:
可以用内嵌ST(----后的内容)。
LD X1 -------- D1:=1+2+3;
LD X5 -------- D1:=2;
LD X2 ----------D2:=D1+4;
LD X3 ----------D3:=(D1+2)*D2;
模拟试了一下没问题。-GX-W中
ST文本类似Pascal,可以参考一下,但只可以用最简单的指令。比如顺序逻辑、加减乘除等等。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模拟时的抓图
ST内嵌模拟抓图

网友C:
有的话楼主要高数我哦

网友D:
有没有用到触摸屏啊?有的话用屏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