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水压力罐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1-12-13):
公司有一压力罐,先是用压力开关控制,经常出现抖动和失灵的情况,后换用电触点压力表控制,又经常出现触点接触不良的现象。请教各位老师有没有更好的控制器件和方法,谢谢!

网友A:
改用压力传感器加T818智能表
下载积分:+3(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因为普通的弹簧管压力表受到抖动的影响致使触点接触不良,改用使用压力传感器的数显压力表控制可以有效解决这种问题。
下载积分:+3(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C:
也可以把压力表或压力开关装到管路上。这样震动就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