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3):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着练练。

维修电工(二级)试题单

试题名称:用PLC控制通用变频器六段速及正、反向点动控制系统
规定用时:120分钟
1.操作条件
(1)松下VF0小型变频器或EMERSON TD3000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一台。
(2)三菱FX*或OMRON CPM* PLC一台及模拟输入开关、按钮若干;
(3)装有编程软件的电脑一台。
2.操作内容
(1)根据下列工艺控制要求及给定的变频器、PLC,画出交流变频调速控制系统接线图,标明各设备元件名称与编号,并完成系统接线。(设电机为普通四极三相电动机)
工艺控制要求:
(1) 交流变频调速系统采用数字量输入端口操作运行状态,控制方式采用线性V/F控制方式。
(2)交流变频调速系统六段固定频率(转速)运行由PLC程序通过一个按钮循环控制, 六段固定频率(转速)运行要求为:
第一段转速为正向 450  转/分;频率为 ( )Hz;
第二段转速为正向1100转/分;频率为( )Hz;
第三段转速为正向300  转/分;频率为( )Hz;
第四段转速为反向800转/分; 频率为( )Hz;
第五段转速为反向1250转/分;频率为( )Hz;
第六段转速为反向250转/分; 频率为( )Hz;
电动机从0转/分到450转/分(同步转速)加速上升时间为3秒,从250转/分(同步转速)到0转/分减速下降时间为2秒。
(3)正、反向点动由PLC程序通过正、反向点动按钮控制,正向点动转速为180转/分(同步转速), 反向点动转速为180转/分(同步转速), 点动上升时间为20s, 点动下降时间为15s。
(2)PLC编程、 交流变频调速系统参数设置及通电调试:按上述六段速及正、反向点动控制等工艺控制要求编写PLC程序、变频器设置参数清单、设置参数及调试运行,达到上述控制要求,结果向考评员演示。
(3)、故障分析及处理(包括参数值的修改)
调试过程中若出现运行状态异常或故障,请分析异常或故障原因,并予排除,使其运行正常,
结果向考评员演示。
3. 操作要求
按照完成的工作是否达到了全部或部分要求,由考评员按评分标准进行评分。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得延时。

网友A:
这是维修电工(二级)的试题吗?那五级工要制造PLC了

网友B:
楼上,五级工要制造PLC了?越低级约厉害?那大家千万不要考这么高等级了

楼主:
用PLC控制通用变频器六段速及正、反向点动控制系统, 那么松下VF0小型变频器或EMERSON TD3000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都要设置哪些参数以及怎样接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维修电工(二级)的试题吗?那五级工要制造PLC了

二级是技师。五级是初级电工。不知你们那是怎么排的?

网友D:
    2级就是技师 ,1级就是高级技师,这个都不知道,还发言,不怕楼主笑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