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镀达人:自动行车的周期控制

楼主(2011-12-13):
如何根据制程要求,确定工作周期,作出行车的时序图,及运行曲线图:
横移速成24M/M
以下是流程:
上料( 5秒)
处理1(5分~10分)
处理2 (5分~10分)
水洗1(3分30秒)
水洗2(3分30秒)
热水洗(3分30秒)
干燥(7分)
下料(5秒)
工作流程如下:
上料〉处理〉水洗〉热水洗〉干燥〉下料。

楼主:
贴子要沉了,顶一下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很简单的,看最长的浸泡时间呀!你的工艺上最长的是干燥7分钟。周期肯定要设为8分钟左右的

楼主:
楼上两位的建议,特别是SHANYAO。
正常情况下,是只考量一个制程槽体(最长停置时间)/ 缸数 + 最长移动时间,来确定一个周期,在原来的计划中,水洗时间一般都在60SMAX,可以一个相对周期内完成,而不影响下一个周期的动作,严格说是下一个制程槽的动作
但是这次客户要求水洗时间一定要保证3分30S,由于两槽并联运行,后面的热水先与烘干变成是工序的瓶迳。
实际上是不行的,我只能将水洗时间延长!才能做动5分周期,10分一个循环。

楼主:
另外,我现在正在考量是否不考量周期,以时间来考量,只要时间到了就去吊,相同时间就以制程槽优先的方式来做!
请各位给些建议!

楼主:
描述:行车路线图
请附件是最新确认的行车图,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时序控制类的程序,有专门的编辑时序程序的方法

网友C:
学习中,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D:
1。最长的浸缸时间2。最长单步动作时间3。最小上板时间4。合同上的产能周期,选择最长时间作为工艺周期,1.想减少浸缸时间,增加相同工艺缸2.想减少单步动作时间,增加吊车动作速度或数量(缸的数量会有限制,给吊车一个动作空间)3.想减少上板时间,增加自动上板机构。最后满足合同上的产能周期,一般情况下,机械都会算好了,你只选择最长时间就好了。

网友E:
就是一个小型的龙门线

网友E:
靠时序图预先设定行车的走行路线的话,如果时间修改了就行不通了,还是用时间来控制,时间到了就提靶,这样比较灵活

网友F:
要想周期5分钟的话烘干要两个工位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