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Q系列PLC和一个三菱触摸屏的接线

楼主(2011-12-13):
我们公司要用2个Q0系列PLC,和一个三菱触摸屏GOT10000控制。请教各位大师,如何接线 ,谢谢!

网友A:
设定主从站,基板上有电缆插口,买现成的电缆线,连接OK,屏和主站连接,也买现在的电缆
锁螺丝机

楼主:
谢谢楼上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