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 PLC和温度表、压力表进行通信

楼主(2011-12-13):
大家好:我现在有一个工程要做,是用三菱FX1N的PLC和富士温度表、压力表进行通信的程序,有哪位大侠会做的可电话联络我,看怎样合作,13537593836

网友A:
这个要通讯的吗?只要个DA模块就行了呀

网友B:
有具体的通讯没有多大问题,还有那些具体的要求?

网友C:
是啊用DA模块就好而来

网友D:
用1N 的PLC与外温度表讯问题不大,麻烦的是当PLC读取完温度表的温度值后,怎么样把ASCII码转换成十进制来显示,这个问题我也在寻找答案,请高手出来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