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224XP的4个输入点常亮

楼主(2011-12-13):
我有个西门子CPU224XP的4个输入点常亮,是不是硬件坏了?一通电就是接通的

网友A:
不一定的,你接了COM口吗?要看编程的。

网友A:
你把外部的接线都断开,灯也一直亮着的吗/

网友B:
无输入信号时,输入点常亮应是硬件有问题。

楼主:
谢谢了!我想可能是环了,啥子线都没接也是一个样啊,程序清空也是一样,

网友C:
兄弟这也看过好几次,要是下次烧电焊就要关电了,要不然又一个点坏了,呵呵!

网友D:
这确实是硬件问题,故障几率最大的就是CPU板,我曾经遇到过一台CPU224,在无任何输入信号的情况下,有一个输入点常亮,软件监控该输入点位“1”状态,更换该路光耦后无效,后来把CPU板换到别的PLC上,故障依旧,现在我都此故障都束手无策,初步分析,可能是CPU板上的德州仪器芯片有问题,望解决此故障的高手提示一下!

网友E:
你可以检查下你的系统块设定,系统快设定对应点位是否为断开点亮指示灯。

网友F:
按说输入、输出都使用光电隔离,外部电源与CPU连接的可能性比较小。那楼主可否检查输入、输出的光藕是否损坏了吗?
输入指示灯亮只能说明输入已经构成了一个闭合回路时才亮,不是很关注此问题,以后有机会打开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宝贵意见!楼上说的设置系统块没有输入,通断可以控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