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显示屏问题

楼主(2011-12-13):
如我这块proface GP系列的触摸屏的显示屏,能不能把它拆开,它上面的高压的字样,还有个感叹号的危险标识符,我就不敢拆了,有谁拆过的,说说里面是些什么结构,有什么元件。谢谢

网友A:
里面应该是一层LCM显示元件,还有一层触控传感元件,即所谓的电阻sensor或电容sensor,玻璃或PET材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