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3):
请问,一般的220V电机,正常通电后,转速没以前的快,而且电机本身发烫,是什么原因
首先排除,不是负载过大,我把负载全部拆掉,还是转得很慢(正常是额定转速,比现在转得快得多)
xuehi

网友A:
可能主绕组短路了
如何检查主绕组短路啊

网友B:
是否是电容值有变动,或损坏。。。
电容是启动电容,只要变化不是很大,应该不是大问题吧?

网友C:
可能是电容容量变小了,你的电容在启动后就被离心开关或者别的装置脱离电路了?如果没有脱离就是启动运转都要电容的。如电风扇电机等等。
我自己过去看了下,是线接错了,那边的电工把除公共端以外的2根线一起接到了火线上,搞的电机速度变慢,整台机器还带电。把一根接火线,一根接电容,电机就正常工作了,吸取经验了这次

网友D:
可能主绕组短路了
我自己过去看了下,是线接错了,那边的电工把除公共端以外的2根线一起接到了火线上,搞的电机速度变慢,整台机器还带电。把一根接火线,一根接电容,电机就正常工作了,吸取经验了这次
锁螺丝机

网友E:
轴承有问题吗?再检查电容。
我自己过去看了下,用万用表测电容是正常的,是线接错了,那边的电工把除公共端以外的2根线一起接到了火线上,搞的电机速度变慢,整台机器还带电。把一根接火线,一根接电容,电机就正常工作了,吸取经验了这次

网友F:
主绕组短路的可能性小,电容容量减小的可能性大;另有可能是轴承坏或需洗油
我自己过去看了下,用万用表测电容是正常的,是线接错了,那边的电工把除公共端以外的2根线一起接到了火线上,搞的电机速度变慢,整台机器还带电。把一根接火线,一根接电容,电机就正常工作了,吸取经验了这次

网友G:
我估计也是主绕组短路
我自己过去看了下,用万用表测电容是正常的,是线接错了,那边的电工把除公共端以外的2根线一起接到了火线上,搞的电机速度变慢,整台机器还带电。把一根接火线,一根接电容,电机就正常工作了,吸取经验了这次

网友H:
换电容
我自己过去看了下,用万用表测电容是正常的,是线接错了,那边的电工把除公共端以外的2根线一起接到了火线上,搞的电机速度变慢,整台机器还带电。把一根接火线,一根接电容,电机就正常工作了,吸取经验了这次

网友I:
电容和电压没有达到要求
我自己过去看了下,用万用表测电容是正常的,是线接错了,那边的电工把除公共端以外的2根线一起接到了火线上,搞的电机速度变慢,整台机器还带电。把一根接火线,一根接电容,电机就正常工作了,吸取经验了这次

网友J:
一看弄过电机就知道是,匝间短路,可以用已下方法,测量电流。兆欧表,确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自己想想怎么用,在下不说了
我自己过去看了下,用万用表测电容是正常的,是线接错了,那边的电工把除公共端以外的2根线一起接到了火线上,搞的电机速度变慢,整台机器还带电。把一根接火线,一根接电容,电机就正常工作了,吸取经验了这次

网友D:
弄过电机的都知道,表测什么都是好的,可电机没有力,普通常温下,万用表测,兆欧表打是好的
我自己过去看了下,用万用表测电容是正常的,是线接错了,那边的电工把除公共端以外的2根线一起接到了火线上,搞的电机速度变慢,整台机器还带电。把一根接火线,一根接电容,电机就正常工作了,吸取经验了这次
锁螺丝机

网友K:
如果是电容问题它应该转的非常慢,一般情况下能够起动且有一定的转速,应该是定子线圈匝间短路或断路。
我自己过去看了下,用万用表测电容是正常的,是线接错了,那边的电工把除公共端以外的2根线一起接到了火线上,搞的电机速度变慢,整台机器还带电。把一根接火线,一根接电容,电机就正常工作了,吸取经验了这次

网友L:
不知道是否带离心开关的,如果是,那开关断不开,或是电容容量下降所致!
我自己过去看了下,用万用表测电容是正常的,是线接错了,那边的电工把除公共端以外的2根线一起接到了火线上,搞的电机速度变慢,整台机器还带电。把一根接火线,一根接电容,电机就正常工作了,吸取经验了这次
电气爱好者

网友M:
电容有问题了吧。可能容量变小了。
我自己过去看了下,用万用表测电容是正常的,是线接错了,那边的电工把除公共端以外的2根线一起接到了火线上,搞的电机速度变慢,整台机器还带电。把一根接火线,一根接电容,电机就正常工作了,吸取经验了这次

1162859666@qq.com

网友N:
能转动,说明启动电容没有问题,转速慢说明转子转矩小,电动感应式小,电压不够,电流大,机壳发热,不是定子短路就是轴承有问题。
我自己过去看了下,用万用表测电容是正常的,是线接错了,那边的电工把除公共端以外的2根线一起接到了火线上,搞的电机速度变慢,整台机器还带电。把一根接火线,一根接电容,电机就正常工作了,吸取经验了这次

网友O:
不要搞得太复杂,电容容量变小,或轴承有毛病
我自己过去看了下,用万用表测电容是正常的,是线接错了,那边的电工把除公共端以外的2根线一起接到了火线上,搞的电机速度变慢,整台机器还带电。把一根接火线,一根接电容,电机就正常工作了,吸取经验了这次

网友P:
楼主怎么没有回复?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问题!!!!应该是电容老化了!
我自己过去看了下,用万用表测电容是正常的,是线接错了,那边的电工把除公共端以外的2根线一起接到了火线上,搞的电机速度变慢,整台机器还带电。把一根接火线,一根接电容,电机就正常工作了,吸取经验了这次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Q:
楼主应该心里有数了,慢慢查,相信你会解决的
我自己过去看了下,用万用表测电容是正常的,是线接错了,那边的电工把除公共端以外的2根线一起接到了火线上,搞的电机速度变慢,整台机器还带电。把一根接火线,一根接电容,电机就正常工作了,吸取经验了这次

网友R:
三角型接法还有电容,没遇到过啊
我自己过去看了下,用万用表测电容是正常的,是线接错了,那边的电工把除公共端以外的2根线一起接到了火线上,搞的电机速度变慢,整台机器还带电。把一根接火线,一根接电容,电机就正常工作了,吸取经验了这次

网友S:
电容坏的几率比较大
我自己过去看了下,用万用表测电容是正常的,是线接错了,那边的电工把除公共端以外的2根线一起接到了火线上,搞的电机速度变慢,整台机器还带电。把一根接火线,一根接电容,电机就正常工作了,吸取经验了这次

网友T:
处以上问题外,还有一点可能是你的电压虽然是220V但电机使用的工频不对(你可能将60HZ的电机接到50HZ电源了)这个我遇到过。
我自己过去看了下,用万用表测电容是正常的,是线接错了,那边的电工把除公共端以外的2根线一起接到了火线上,搞的电机速度变慢,整台机器还带电。把一根接火线,一根接电容,电机就正常工作了,吸取经验了这次

网友U:
离心力开关、电容、主或启动绕组出问题,都有这个现象。
我自己过去看了下,用万用表测电容是正常的,是线接错了,那边的电工把除公共端以外的2根线一起接到了火线上,搞的电机速度变慢,整台机器还带电。把一根接火线,一根接电容,电机就正常工作了,吸取经验了这次

网友V:
换电容了试下 不行万用表量绕组

网友J:
引用 网友J:
一看弄过电机就知道是,匝间短路,可以用已下方法,测量电流。兆欧表,确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自己想想怎么用,在下不说了

那我问阁下,你打了电流了吗?电流是多少,这个值很重要的?额定电流对比对比,不就知道了

网友W:
换一个同等容量的电容试试看啊
我自己过去看了下,用万用表测电容是正常的,是线接错了,那边的电工把除公共端以外的2根线一起接到了火线上,搞的电机速度变慢,整台机器还带电。把一根接火线,一根接电容,电机就正常工作了,吸取经验了这次

网友X:
用摇表打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Y:
引用 网友J:

那我问阁下,你打了电流了吗?电流是多少,这个值很重要的?额定电流对比对比,不就知道了

请教下25楼的,这个电流如何测啊?另外电容容量变小了与转速有关系吗?不知道你们有的说主绕组,有的说定子绕组不明白?如果短路的话不是电流更大吗,力矩也应该增加啊

网友Z:
线圈绕组匝间短路,电流过大引起电机发烫!需重绕线圈
我自己过去看了下,用万用表测电容是正常的,是线接错了,那边的电工把除公共端以外的2根线一起接到了火线上,搞的电机速度变慢,整台机器还带电。把一根接火线,一根接电容,电机就正常工作了,吸取经验了这次

网友J:
引用 网友Y:

请教下25楼的,这个电流如何测啊?另外电容容量变小了与转速有关系吗?不知道你们有的说主绕组,有的说定子绕组不明白?如果短路的话不是电流更大吗,力矩也应该增加啊

我看你的等级都是略有小成,还问种问题,匝间短路了,电流是增加,那磁动势会增加吗?电流可用钳形表测量。你基础不怎么样啊,兄弟
我自己过去看了下,用万用表测电容是正常的,是线接错了,那边的电工把除公共端以外的2根线一起接到了火线上,搞的电机速度变慢,整台机器还带电。把一根接火线,一根接电容,电机就正常工作了,吸取经验了这次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网友AA:
    电容出问题的可能性极大!
    我自己过去看了下,用万用表测电容是正常的,是线接错了,那边的电工把除公共端以外的2根线一起接到了火线上,搞的电机速度变慢,整台机器还带电。把一根接火线,一根接电容,电机就正常工作了,吸取经验了这次

网友AB:
    有几种可能,一种是电容容量变小,长期使用后电容的性能容量变小了,但电容变小时电机不会发烫,一种是匝间短路,另一种可能就是电机两端的轴承有问题,因为电机发烫,后两种可能性比较大。
    我自己过去看了下,用万用表测电容是正常的,是线接错了,那边的电工把除公共端以外的2根线一起接到了火线上,搞的电机速度变慢,整台机器还带电。把一根接火线,一根接电容,电机就正常工作了,吸取经验了这次
    绿色的微笑

网友AC(2012-01-31):
    1.电容值有变动2.轴承坏或需洗油3.主绕组短路或漏电
    wananjushi

网友D:
    笑死我哪,我们都没有答对,楼主全部给我们回复啊,
    可见电器问题是需要用排除法的,理论分析也很重要,必须有第一手数据啊
    锁螺丝机

网友D:
    现场得到的信息特别重要,比如这台电机,如果知道原来是好的,就让电工动了一下就有问题,大家肯定不会说是器件损坏,一定是认为的问题
    锁螺丝机

网友AA:
应该通过声音去判定,比如有没有机械噪声,有没有异常电流声。

网友AD:
电容或副绕组有问题

网友AE:
无语到不行

网友AF:
电容有问题了吧。可能容量变小了。

网友AG:
没有仔细检查吧!

网友AH:
原因2个:1,轴承问题
2线路接错

网友AI:
楼主你的意思是 别人线接错了 就没接电容了哟

网友AJ:
大家都已说了

网友AK(2012-06-20):
长见识了

网友AL:
感谢楼主,把原因打出来了

网友AM:
是离心开关没断开吧

网友AN:
我看有几点:1电压不正常,2轴承有问题,3绕组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