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4):
给小弟写个定时3600秒,帮助理解,谢谢。

网友A:
TIML没有定时器号,因此只是设定结束标志,如图中的CIO 0,那么其最低位就是结束标志,也就是定时器的触发标志位,如果使用普通定时器指令,那么这个标志就是定时器触发位。

Good Luck~
  • 下载积分:+1(aries) 楼主,如何定义功能号

网友A:
    LZ记得去百度问答结给贴。

楼主:
    多谢指导,嗯,好滴。马上去

楼主:
    多谢两位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76068]

    TIML没有定时器号,因此只是设定结束标志,如图中的CIO 0,那么其最低位就是结束标志,也就是定时器的触发标志位,如果使用普通定时器指令,那么这个标志就是定时器触发位。

    Good Luck~

    版主,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想请问一下如何定义定时器号。我也折腾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