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电阻的欧,功率和精度?

楼主(2011-12-14):
我有一个数字式仪表, 能输入4-20mA和输出4-20mA的信号。但产品说明书上写着, 如果需要接收4-20mA信号, 必须外接一个250欧的电阻。
1. 那么250欧已经确定了, 功率应该如何选取?
2. 仪表标示精度0.2%, 那么电阻也要购买一样或是更高精度的吗?
3. 如果功率过大或是过少, 会有甚么影响?
4. 用金属膜的电阻会不好吗?
谢谢。

网友A:
加一个电阻就是把原来的0-10V转换成4-20mA,现场都这样做,就普通的电阻,与你的转换精度没有关系,零点漂移是在仪表里设定
锁螺丝机

网友A:
0.5瓦就可以
锁螺丝机

楼主:
谢谢1楼, 精度如果不需注意, 可能我多虑了。
请问2楼, 0.5W是怎样知道的呢? 我甚么都不会的。

网友A:
电路板上的普通电阻,是1/4瓦,比你看到电路板上大一倍。毫安级的电流,用欧姆定律算,0.5有很大余量
锁螺丝机

网友A:
为什么用250欧,用欧姆定律算一下
锁螺丝机

楼主:
谢谢4楼, 其实瓦是只怕太少, 不怕太大的吗? 请指教。

楼主:
5楼, 欧姆定律是V=IR吗? R是250欧, I是20Ma即0.02A, V=5V
之后的0.5W要怎样计算呢?

网友A:
10VX0.02A=0.2W,选0.
5W
锁螺丝机

楼主:
感谢8楼, 大概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