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双语转换显示不在同一坐标位置.怎么调整?

楼主(2011-12-14):
我这触摸屏型号是:Eview(MT506LV4CN). 将里面的文字显示做成双语显示后,转换开关后,中文和英文显示不在同一坐标位.请问给位怎么调整?谢谢!

网友A:
中文字和英文字在方格里面可以调整下

网友B:
因为中文字符和英文字符占用的点数不一样啊,可以直接调整参数
绿色的微笑

楼主:
调整中文位置后,英文显示位置跟着移动.中文正中了,英文又偏了,英文正中了,中文显示又偏了.无法分开调整文字显示正中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