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14):
大家好,我是新人,我想问问,如何将三菱PLC FX3G里面的程序下载到电脑上面呢?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具体的步骤是怎样的呢?

网友A:
引用楼主chen20301于2011-12-14 11:21发表的 新人求组,如何从PLC里面下载程序到电脑呢? :
大家好,我是新人,我想问问,如何将三菱PLC FX3G里面的程序下载到电脑上面呢?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具体的步骤是怎样的呢?

1.安裝有PLC軟體的電腦一台
2.PLC數據線
3.相關操作手冊

网友B:
下载三菱编程软件 pLc配套的编程线    |

网友C:
将PLC和电脑正确连接,选择读取,就读到电脑了。

网友D:
我来补充点,现在的电脑大都没有数据线的接口,所以还得买个RS232接口转U盘接口,另安装个转换驱动程序。

网友E:
总结一下,电脑安装编程软件GX Developer,USB转RS232数据线并装驱动,启动软件选择PLC读取后按照步骤进行